马达高速时,自动停止

楼主(2017-11-02):
马达是松下400W伺服马达,最高速度5000rpm,额定转速3000,测试中可以达到3500rpm。但是往上到4000rpm时,转几秒钟就自动停止

网友A:
持续时间长,过热,热保护,直接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持续时间长,过热,热保护,直接停转?

测试设置4000rpm,大概转了4,5秒钟,自动停止,没有过热,马达不是很热,

网友:
问问厂家看看啥情况喂

网友B:
最高速度5000rpm不是能长时间用的,只能是瞬间使用,单位是ms

网友:
额定转速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速度5000rpm不是能长时间用的,只能是瞬间使用,单位是ms

我也不用5000,用到4000就好了,到3500是可以的,4000就不行,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之类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参数设定的问题,楼主可以试着和他们的售后联系

网友:
过载保护

网友:
电机超负荷了

网友:
符合你说的条件的松下电机有128个型号,你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用5000,用到4000就好了,到3500是可以的,4000就不行,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设置 ...

使用不能超过额度速度,最高速度是跟随时的瞬间可用,一般设计时,最高速就是额度速,

网友:
热保护了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

网友:
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