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力情况下使减速电机不会损害

楼主(2017-11-02):
减速电机正常的正反驱动,在电机转动到某个点时停下,然后外力使减速电机转动,这样的情况会损坏减速电机,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外力的情况下不损害减速电机。

网友A:
一般都是提前减速的     说说你们应用在什么情况下?这么特殊的要求,速度要多快的情况下使用外力急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提前减速的     说说你们应用在什么情况下?这么特殊的要求,速度要多快的情况下使用外力急停?

比如减速电机连接这个摆臂驱动到90度,然后因为外力的情况下把摆臂又压回原来的地方,这样会使减速电机容易损坏,有没有可以避免的?谢谢

网友(点评):
电机断电

网友B:
电机断电后再加外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断电后再加外力

你好,电机是要保持通电的平常随时都可能要启动的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需求,如果你担心输出轴长期承受载荷,那你可以加一个锁止机构,在转到位以后固定住要翻转的东西。如果你是打算翻转到一定角度,然后需要用外力推动这个物体到其他位置去,那可以在传动机构中,考虑加一个离合器。

网友C:
只是正反转吗,停止时需要准确停止在特定的位置上吗,如果不需要可以考虑加个摩擦式安全离合器

网友:
挖掘机的转动惯性挺大的,好象是液压马达

网友:
塔吊转动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
选用柱销类连轴器啊

网友D:
可以选用摩擦式联轴器

网友:
参考电动螺丝刀和电动扳手里的离合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用摩擦式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正反转吗,停止时需要准确停止在特定的位置上吗,如果不需要可以考虑加个摩擦式安全离合器

是的,要停止特定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