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PA水压的负载“缸”,需要多大的动力才能推动

楼主(2017-11-02):
各位师傅,工作中遇到这个小计算题,求助一下。如图所示:容器内有一个金属棒,需要来回运动,容器承受30Mpa的水压。金属棒的有效行程200mm。需要多大的功率才能使金属棒做往复运动。往复运动的速度是变频电机决定(有可调范围)。
这种计算的公式或者思路麻烦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这个设备是测试摩擦力的。

补充内容 (2017-11-2 17:05):
表达错误了,右侧有个机构去拉和推这个左侧的金属棒。不是用水压去驱动这个金属棒来运动。

网友A:
你这图错误的,动不了

网友B:
说下我的思路;阻力是密封圈产生的摩擦力,需要摩擦系数x压力,压力=密封圈与金属棒的比压x接触面积。不过还是建议参考经验值或者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错误的,动不了

不好意思,我表达错误了。不是用水去驱动金属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思路;阻力是密封圈产生的摩擦力,需要摩擦系数x压力,压力=密封圈与金属棒的比压x接触面积。不过 ...

谢谢你的提供的公式和方法。我去试一下。

网友C:
1.楼主开玩笑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计算题。
2.这个问题是关于动密封,高内压下密封圈摩擦力的计算问题。
简单就是说一个密封圈要有多大的压缩变形才能保证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往复运动而不泄漏,求此时密封圈对轴产生的摩擦力。
3.问题的关键是在30MPA内压下的密封圈与轴的接触压力如何计算。
题外话:楼主是为学校做的试验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主开玩笑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计算题。
2.这个问题是关于动密封,高内压下密封圈摩擦力的计算问题 ...

是的,是学校的实验设备。
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有几个参数缺少,金属棒的直径,粗糙度、密封的材质等,
回头还得问问学校老师。
30MPA 是有300公斤的压力吧。
我觉得除“30MPA内压下的密封圈与轴的接触压力如何计算”还有个需要计算的,就是多大的“功率”才能拉动和推动这个金属棒。

网友(点评):
功率还和你运动速度有关,摩擦力知道了那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不像缸体,没有端部如何推得动?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表达失误了,你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主开玩笑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计算题。
2.这个问题是关于动密封,高内压下密封圈摩擦力的计算问题 ...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计算题,正解

网友:
假设轴径D胶圈线径d,摩擦力不妨试估为 3.14*D*d*30MPa*f*2,f为摩擦系数

网友D:
我感觉你这个和水压一点关系都没有,容腔内压力相等,那就只考虑水压对密封圈的压力,然后考虑密封圈对轴的摩擦力。这个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这个和水压一点关系都没有,容腔内压力相等,那就只考虑水压对密封圈的压力,然后考虑密封圈对轴的 ...

这个思路有点感觉。谢谢提供。

网友:
这个压力,一般是液压系统上才用吧,液压系统用的是液压油,有很好的润滑作用。
所以,你想知道这个摩擦力,用水来模拟压力虽然方便,可是水的润滑作用跟油的还是有区别吧,这还不排除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即使测量出来是否足够精确?
纯属猜测。另外,想测的是摩擦力,你问需要多大功率,用能提供功率的动力部件再换算成力,会有误差吧。用能直接提供准确力的动力部件呢?

楼主(2018-03-15):
谢谢大家的帮助。此设备因为做初步方案的时候机械部分太过于简单抽象,最后学校取消了订单。附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