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阀,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11-02):
(图片)

网友A:
1.稍大于135L/min问题不大。
2.补油泵溢流阀压力太大,调小点压力。
3.可以在减速机侧增加抱闸(最好是液压放松弹簧卡紧的,熄火,断电直接抱死,安全系数高)。
4.我猜的不错的话你这大概属于野外工程机械,所以不要。
5.还有你的原理图上看不到冷却机构,压力很高长时间运行恐怕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机械资格证考试的试题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某工程机械液压原理图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稍大于135L/min问题不大。
2.补油泵溢流阀压力太大,调小点压力。
3.可以在减速机侧增加抱闸(最好是液 ...

1、关于流量选择问题,看流量和压损的曲线图,如果我选240L /min,流量在135的时候压损很小,这样理解有没有错误。2、补油压力最低2.8mpa,不能再低。
3.关于您说的抱闸,能不能详细讲讲,谢谢。
4.这种平衡阀在工程机械上用的比较多,出口有背压这种情况一般怎么选择平衡阀?已经试过的平衡阀可以实现刹车功能,只是压力损失太多。
5、这不是什么考试题,我自己怕描述不清,所以画的直观一点,散热各方面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出口背压你得想其它办法解决,平衡阀是可以实现刹车但你不能完全依靠它

网友(点评):
补油压力2.8mpa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稍大于135L/min问题不大。
2.补油泵溢流阀压力太大,调小点压力。
3.可以在减速机侧增加抱闸(最好是液 ...

哦 还有一点,系统用液控油泵和马达,所以刹车这块也得液压阀实现,而且刹车功能和控制手柄基本得同步。

网友(点评):
你搜液压制动器,找直接可以装减速器输入端的那种

网友A:
想来想去,空载压力这么高是不是和平衡阀使用有关,平衡阀控制端接补油泵会不会能好点
看看这个,看有没有帮助,不过你这平衡阀用的确实挺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来想去,空载压力这么高是不是和平衡阀使用有关,平衡阀控制端接补油泵会不会能好点
看看这个,看有 ...

平衡阀控制端接补油泵怎么实现,补油泵是A4VG内置的,它只实现给闭式循环低压侧补油。空载压力高是因为平衡阀本身属性,出口端有背压的话,阀开启压力成倍增长,造成很大的压力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快乐

什么意思?

楼主:
研究插装阀或者卖插装阀,求联系。
18791172624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一个闭式系统,补油压力不应该这么大。空载10肯定有问题。平衡阀开启压力与调定压力先导比都有关系,建议楼主换用大先导比平衡阀来降低空载压力。

网友:
LZ,请教:
1. 我们这边的补油泵安全压力设置的20bar,你说的2.8MPA,不能再低是什么原因呢?
2. 马达的输出转速3400RPM,有这么高的输入速度的减速机码?是什么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