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夹一顶和双顶尖加工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7-11-02):
一夹一顶和双顶尖加工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精度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点评):
不一定,你的这个数量级是多少?

网友:
双顶尖干小精活受工件掉头影响小。

网友:
双顶尖自由度约束不够

网友:
同轴度精度不一样

网友:
双顶尖掉头干精度很好,卡盘有点误差。

网友:
装夹方式是根据零件的加工要求及零件的结构特性决定的,你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网友:
夹持面和加工面的同轴度会有偏差的

网友:
我们这一般是看师傅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