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需电机启动转矩的计算

楼主(2017-12-14):
现有这么一个机械手传动机构:

如上图,已知的
机构转速n=13r/min
摆臂机构总质量为m1=135kg
旋转轴直径d=65mm
旋转半径r=1m
旋转部件主要外径R=0.04
摆臂受水平外力F外=50N
电机通过减速机构i=50此处为蜗轮蜗杆;效率太低,已修正为锥齿轮,总减速比i=30
轴承摩擦系数μ取0.08(此处取值比查表大的多)
机构传动效率η取0.85
安全系数S=2.5~4.5

电机加速时间t=0.5~3s,取1.5s
电机启动需克外力矩摩擦阻力矩和惯量矩M
机构所受阻力F=F摩擦力+F力=F=μm1g+μF外=112N

阻力矩Mw=F*d=112*0.065=7.28 N.m
外力矩Mf=F外*r=50 N.m
机构惯量按J=0.125mR^2+mr^2计算
机构惯量j2=0.125*135*0.04^2+135*1=135 kg·m2

旋转轴加速度α1=2*PI*n/60t=0.907 rad/s^2
惯性力矩M(N*m)=j2*α1=122 N.m

由此得出所需电机的启动扭矩Tj=(Mw+M+Mf)*s/(i*η)=17 N.m
所需电机的额定扭矩T=T=(Mw+Mf)*s/(i*η)=5 N.m

我们现有的机构是用涡轮蜗杆,减速比i=50,假设其传动效率
η=0.45
那么Tj=20N.m;T=6N.m,然而实际上我们采用130的步进电机,该步进电机最大锁定扭矩在50N.M;当速度大于13时候,机构完全动不了。
这边求助各位大神,你们是怎么计算该机构所需的扭矩的?

补充内容 (2017-12-14 23:18):
补充1.外力F是在旋转部件切向方向,是阻力

网友A:
嗯,细看了一下,
1.机构惯量公式中的系数0.125是出自何处?
总体问题不大
2.步进电机的最大锁定扭矩和输出扭矩是两回事,输出扭矩多少?
3.摩擦力的计算这个过程中,有些问题。首先轴承的摩擦力矩肯定很小,在良好润滑的情况下是0.00015这个级别。但是如果是脂润滑,可能阻力会高很多,取决于你的脂的质量。所以这个地方要重点检查装配。轴承是否不同心,其他有没有直接接触的摩擦等等。如果手动旋转都有些费劲,那么就要排查一下。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惯性距公式好像很复杂,不是这个吧

网友:
而且步进电机的扭矩图升降幅度太大了,不太喜欢用

网友C:
提几个建议啊,供楼主参考

1. 外力50N的方向是朝哪里的?如果是图片中标注的,则不应考虑启动时候的阻力矩。如果不是,是否一直跟转动方向相反?如果不是,则某些状况下外力会成为动力?
2. 加速时间0.5s~3s,通常是按照0.5s的极限工况计算,楼主取了1.5s,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3. 安全系数是最会被别人挑战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值?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去2.5而不是2.6?如果找不到出处,就不应该放安全系数
4. 楼主的计算已经很详细,不过1米长的横杆,旋转轴减速机,减速机与旋转轴之间的传动杆,电机自身的转动惯量需要考虑进去,因为1米长的横杆,惯量可不小
5. 步进电机应重点考虑在输出达到13r/min的时候的转矩,因为步进电机随着转速的增加,扭矩下降很快

总体来说,思路很正确,考虑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D:
速度大于13?单位呢?那个轴。如果是步进单机输出轴转速是13r/s的话,开环步进电机,即使不加载荷,驱动配合不好的话,搞不好都不会转。如果是13r.min那么扭矩下降的因素不用去考虑,因为这个转速低到不会影响电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细看了一下,
1.机构惯量公式中的系数0.125是出自何处?
总体问题不大

按质心旋转体的惯量计算1/8mr^2;用油润滑,工作油温在30°~40°左右,具体粘度没有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惯性距公式好像很复杂,不是这个吧

是机构比较麻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几个建议啊,供楼主参考

1. 外力50N的方向是朝哪里的?如果是图片中标注的,则不应考虑启动时候的阻力 ...

1.外力方向是变得,总的来说在旋转方向反向是一直有分力,不会超过50N(实际是用磁粉制动器拉薄膜,磁粉制动器额定12N.M)2.加速时间没有限定,实际总我们现在取2s,PLC程序可以设置,使用中其实因为需求转速比较低,减速比30,机构转速13r/min,电机转速也才390,加速时间在2之内,1s开外。
3.安全系数查阅相关资料推荐是2.5~4;取小是因为机构太过笨重,取大的话,发现很多转动件,传动轴还是太小了,这是考虑的一方面
4.嗯,使用的雷赛的130,50N步进,按他给的矩频曲线来说,在600转速的时候还有30N.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大于13?单位呢?那个轴。如果是步进单机输出轴转速是13r/s的话,开环步进电机,即使不加载荷,驱动配 ...

,认真看下,这是经过减速后旋转部件的转速13r/min

网友:
很复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