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老司机帮帮忙

楼主(2017-11-03):
SolidWorks草图有个等距实体,之前是向外等距实体,但是想更改方向向内等距实体,但是确定后退出草图就不能编辑方向了,求解!

网友:
正常。要么就重做,记住反向。

网友A:
要么删了约束的尺寸,拖到反侧,再标尺寸。

网友:
是的。你确定了就改不回来了。

网友:
重新做吧

网友:
可以直接把原尺寸改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删了约束的尺寸,拖到反侧,再标尺寸。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再次反向等距,距离设置为原来的两倍

网友:
2016版新增的反转草图偏移功能,您可使用反转方向功能来反转偏移草图实体的方向。
之前,您必须删除或重新创建草图才能更改实体的方向。

网友:
可以把距离改成负的试一下

网友(点评):
自己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
重新再做 很简单 或者约束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