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滑轨垂直安装,怎样保证克服负载及自重下滑?

楼主(2017-11-03):
采用线性滑轨垂直安装,整体负载有30N.操作是人工且随时停止位置。现在使用时力量有点过重(零件材料采用PC),且指定位置不好停止。

1.停止:目前采用摩擦力来停止,但会缓慢下滑。(目前改善思路是增大摩擦力。)
2.操作轻松:采用的弹簧柱塞来实现一定的阻力,由于是滚动摩擦。阻尼效果不明显.(目前改善思路是增加拉伸弹簧)

在此请教,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增加运动阻尼。谢谢!

网友:
氮气弹簧?

网友:
展会上看到过带锁的线性滑轨,可以像带锁气缸一样锁定,而且是在任意位置,去百度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点评):
一个锁夹淘宝200多,MISUMI更贵,也是摩擦夹紧的,垂直安装效果不大

网友(点评):
现场演示就是垂直使用的,模仿一个人在爬上爬下,样本太厚太多很重,留了一张名片请他们快递,不知是给公司谁拿了还是没有快递给我

网友A:
加个线切割那种磁铁底座啊。到位置了 掰下,就吸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线切割那种磁铁底座啊。到位置了 掰下,就吸住了

好想法。可是有环境要求不能使用磁铁!

网友:
可以采用重力配重和气动平衡两种方式。

网友:
用凸轮手柄锁定

网友(点评):
简单易行的方法

网友:
平衡气缸?

网友:
什么氮气弹簧,说的是充了氮气的 气弹簧,

网友:
加个棘齿会怎么样?

网友:
加个平衡器

网友B:
缓慢下落是因为直线导轨是滚动摩擦,系数小,那得多大的压力才能提供克服重力的摩擦力?
所以我建议改成燕尾槽的吧,保证一个螺丝压住不往下掉。
或者加配重。
或者定点停靠用销子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缓慢下落是因为直线导轨是滚动摩擦,系数小,那得多大的压力才能提供克服重力的摩擦力?
所以我建议改成燕 ...

加配重最省事。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专门的控制系统啊

网友:
线轨上可以装线轨卡紧快,有专门卖的,就是需要单独的气路控制放松卡紧。
随停和操作轻松这两个条件很难同事满足,结构就复杂了。

网友:
也好,看要求了。
已经安装完成,再换燕尾导轨不现实

网友:
导轨锁,断气锁死;国外这种垂直安装导轨的,都带有导轨锁这种安全装置;德国品牌zimmer他们家的不错

网友C:
不知道系统可不可以手动操作,如果可以,采用可控气弹簧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打开针阀时,负载与支撑力可有略微差别,用人力负担下。一旦关闭针阀,绝对不会出现滑动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系统可不可以手动操作,如果可以,采用可控气弹簧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打开针阀时,负载与支撑力可有 ...

可以手动操作。我去试了一下氮气弹簧,力量太大了。(质询了淘宝,弹力指定为压缩10mm时的力,有3KG.,我的活动行程要达到280mm.到时候力量肯定比3KG大多了,现在在考虑平衡器.)不知道这种力量是多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手动操作。我去试了一下氮气弹簧,力量太大了。(质询了淘宝,弹力指定为压缩10mm时的力,有3KG.,我 ...

气弹簧和弹簧不一样,气弹簧的支撑力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弹簧和弹簧不一样,气弹簧的支撑力基本不变

我质询了,满足我行程要求的最小弹力3kg.不知道这个力在压缩到最低点时会不会大,大多少?别人说也不知道!

网友D:
加平衡器,或者配重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下面加个力吧,摩擦力不保险,什么气缸油缸推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质询了,满足我行程要求的最小弹力3kg.不知道这个力在压缩到最低点时会不会大,大多少?别人说也不知道 ...

确实,那还是看看平衡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平衡器,或者配重都是不错的选择。

恩,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那还是看看平衡器吧。

恩,好的。谢谢!已经选购平衡器,到时候回来了试试!

网友E:
有弹簧柱塞就在滑轨上增加凹坑,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弹簧柱塞就在滑轨上增加凹坑,怎么样?

应该不怎么样,因为还是滚动摩擦。力量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怎么样,因为还是滚动摩擦。力量比较小。

那试着增加自锁机构,同时在需要移动的时候又可以人为解锁(类似户外四角篷的那四根柱子)

网友(2018-04-27):
拉伸弹簧比较靠谱。

网友:
可以去查询下气动助力机械手,它是用气路加气缸控制的,可以悬停,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
配重平衡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占多大空间,稳定,寿命维护都很好,看这图好复杂,摩擦你要考虑的就是磨损,摩擦副能用多久,是消耗品的

网友:
加摩擦力,你会加到哭

网友:
导轨钳制器,气动、液压、手动都有。我准备选型NBK,看你这负载很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8-06-17):
平衡吊、平衡器、用于物料搬运时省力操作的助力设备。

网友:
增加一个竖直的平衡气缸。就很轻松了。

网友(2024-09-25):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加了滑轨是要上下动作的。在动力端加丝杆螺母副,电机转到哪不就停在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