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12.5-19牙55度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7-11-03):
今天维修一个液压拉伸器,里面有一个接头,外径12.5  牙数19  55度的。查遍英制美制都没有找到标准的。求大神

网友:
g1/4吧?

网友:
   可能是美制螺纹,一英寸多少牙之类的

网友A:
你这个是最接近英制1/4的管螺纹。12.5是你实际测量还是原来 标注有?如果是实际测量的话,大多数1/4的管牙实际尺寸都在12.5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最接近英制1/4的管螺纹。12.5是你实际测量还是原来 标注有?如果是实际测量的话,大多数1/4的管牙 ...

液压拉伸器,那么应该都要求密封的吧,这个应该就是英制1/4锥形管牙没错的。

网友(点评):
我想也是 但是尺寸相差太大。

网友(点评):
我们这个拉伸器压力80MPA 长时间保压。不敢马虎

网友:
如果测量无误的话,55°应该就是惠氏螺纹,美制的貌似是60°。你要是不确定,液压80MPa长时间保压不是闹着玩的,真崩了飞出来小零件能出人命的,最次也是大片的油。你们维修,建议直接干下来,然后自己配。

网友:
液压螺母上的接头吧?这东西建议用官方的,自己做的质量真心堪忧

网友:
参考一下(忽略打勾)

网友:
G螺纹标准为GB/T 7307-2001
R螺纹标准为GB/T 7306-2000
因为缺乏具体,所以这具体你自己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拉伸器,那么应该都要求密封的吧,这个应该就是英制1/4锥形管牙没错的。

我以前做带压堵漏的时候经常碰到小回路用管螺纹。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