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异形孔向导的新高度

楼主(2017-11-03):
(图片)

楼主:
真心不会了,网上搜了一下,都是沿着中心方向,没有这种平行中心方向,求大神帮忙呀

网友:
新建基准面,然后标注具体位置、、、、、我猜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哈哈哈

网友A:
明明建立了基准面,不明白为什么不继续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建立了基准面,不明白为什么不继续操作

是这样的,我建立了基准面相切,然后面上草图点,然后用异形孔,说不是实体面,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建立了基准面,不明白为什么不继续操作

难道异形孔只能在实体面上操作吗

网友:
UG先建立切向面,再作曲线,最后距离拉伸
估计3D软件都一样吧

网友B:
异形孔向导里,位置一步选择新建的基准面,直接标注尺寸就行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建立了基准面相切,然后面上草图点,然后用异形孔”,我试了一下也可以的啊。正视于基准面,直接放在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建立了基准面相切,然后面上草图点,然后用异形孔”,我试了一下也可以的啊。正视于基准面,直 ...

那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形孔向导里,位置一步选择新建的基准面,直接标注尺寸就行

感谢回复,我试试你说的

网友: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如果是过孔直径刚好跟你那个中心孔相切,这样造型是弄不出来的

网友:
一定是楼主操作有误。

网友:
异型孔向导本意是指机加的孔,而楼主的所需要的孔明显不符合机加工艺,该吃的药不能停啊。

网友:
异形孔位置太难弄,每次都要点好多下才能点上,还需要设置标注距离

网友:
真 的是选不上,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