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不锈钢表面光滑美丽?

楼主(2017-11-03):
对不锈钢板件进行表面加工后,乍看起来表面光滑美丽,但如果对其扩大调查却会看到仍有明显的凹凸高低,这其实就是不锈钢板件表面粗糙度的表现。所谓的表面粗糙度,指的是加工后的不锈钢板件表面仍具有的较小距离与细微峰谷所组成的微观几何形状特征。

不锈钢板表面粗糙度高度参数有三种标明,第一种是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Rz,指在取样长度内5个最大归纳峰高的平均值和5个最大归纳谷深的平均值之和;第二种是归纳最大高度Ry,指在取样长度内,归纳最高峰顶线和最低谷底线之间的距离。第三种是归纳算术平均偏差Ra,指在取样长度内,沿丈量方向(Y方向)的归纳线上的点和基准线之间距离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现在机械制造工业中首要运用Ra。Ra值按下列公式核算: Ra=1/l ∫t0|Y(x)|dx或近似为Ra= 1/n ∑|Yi|。在公式中,Y为归纳线上的点到基准线(中线)之间的距离;ι为取样长度。
粗糙度多用于表征钢板,因为不锈钢板涂覆前必定得要有一些粗糙度,否则油漆的咬合力会缺少,然后时间一长就简单坠落。

不锈钢板加工后的表面质量会直接影响被加工件的物理、化学与力学功能。产品的作业功能、可靠性、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要零件的表面质量。一般来说,重要或要害零件的表面质量要求都比一般零件要高。这是因为表面质量好的零件会在很大程度上前进其耐磨性、耐蚀性和抗疲劳破损才干。

当不锈钢板件的表面粗糙度Ra<0.8um时可以将其称为镜面。镜面是不锈钢板加工的理想境界,也是前进机械部件运用寿命的最有用办法,镜面作用是可以清楚倒映出物品印象的一种表面情况。

获得镜面的机械加工办法有去除材料办法和无切削办法两种。去除材料加工办法首要有磨削、研磨、抛光、电火花,无切削加工办法首要有滚压和揉捏两种。

网友:
抛光,不过工艺不环保,还容易诱发职业病

网友:
你都自问自答了。

网友:
Ra<0.8um就镜面效果?这是在开玩笑,我们做的拉丝板做到ra0.6还达不到镜面
ra0.8就算+电解抛光也是达不到镜面的

网友:
有新的抛光技术  环保的  没有排放  并且能够达到镜面的要求

网友A:
先电解再抛光?

网友:
自己给自己解释

网友:
表面抛光处理

网友:
磨削过得工件,表面光洁度是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电解再抛光?

这样不是把电解层磨掉了么?没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是把电解层磨掉了么?没什么意义

我是回复你的这句:ra0.8就算+电解抛光也是达不到镜面的。
我也没见过电解后抛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回复你的这句:ra0.8就算+电解抛光也是达不到镜面的。
我也没见过电解后抛光的

我说的电解抛光就是指电解,相对于机械抛光来说的

网友(2017-12-03):
ra0.2以下才是镜面抛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