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单车座椅调节卡扣原理

楼主(2017-11-03):
摩拜单车的这个座位高度调节的卡扣,是什么样的原理呢?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个位置好像没注意过额,好像没见过这类型的卡扣

网友:
哪位骑过的调整一下,多发几张照片,讨论下

网友:
没骑过摩拜,一般都是拆小黄车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吊心螺丝

网友:
管子内部有顶撑机构,就像晾衣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