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料加工

楼主(2017-11-03):
方管料左右一大一小孔什麼加工工藝最合適,有一定的同心度要求        25*25*22

网友A:
办法有两种:1 先打小孔(通孔)再以小孔定位划大孔,2 先打大孔以大孔定位加钻套打小孔

网友:
你这孔多大,能不能找个加长钻头打下去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看批量,量大就搞个建议专机,效率高。量少就夹具,简单可靠

网友:
钻小孔,然后扩大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阶梯站

赞同这个思路;

如果量非常之大,可以类似冲床做一个对冲机构。看壁厚,用油缸可以搞定吧。

网友:
冲孔效率高

网友:
加工中心,立式卧式都行,先钻大孔,再钻小孔

网友:
复合模具,压力机冲孔,一次到位。

网友:
我们这边做过相似的,不过是用圆管。立式加工中心,从大的一边定位打穿,然后换刀加工小孔,如果上下面尺寸太大,刀的加长杆很长的话在加工小孔的时候容易晃刀,这样同心度不太好。检同心度的话,两个孔侧放,用三坐标测比较容易。

网友:
小孔钻透换大钻头问题不大吧,除非你用摇臂钻还晃得厉害。

网友:
用长方管料,用CNC车床加工,精度绝对高.

网友C:
大批量就阶梯钻一次性搞定,小批量就先小孔再大孔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有两种:1 先打小孔(通孔)再以小孔定位划大孔,2 先打大孔以大孔定位加钻套打小孔

好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就阶梯钻一次性搞定,小批量就先小孔再大孔扩大

好  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