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拆除

楼主(2017-11-03):
哪位好心人可以告诉我螺杆上的轴承内圈如何拔出来!
内圈用电焊焊了外套往外用拉把拔还是不行!

网友:
加热  再拉啊

网友:
用角磨机把焊点切开,在拉。

网友A:
两对面用切割片切到接近轴,用锥形头用锤子敲裂开。

网友:
有正常情况下的拆除法,也有专用工具。
破坏法用于损坏严重的轴承,可切开,内圈可加热,也可车掉,也可冷冻轴减少过盈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对面用切割片切到接近轴,用锥形头用锤子敲裂开。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老手

  老手一般。。做。。。。不会。。。。难道弄坏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手一般。。做。。。。不会。。。。难道弄坏不会?

弄坏是修好的前提,多拆几个总有一个能拆成功的

网友:
气焊烤一下,转圈考,以前我们卸轴上的轴承内圈都使用这种办法

网友:
既然焊了外套,一边加热一边拉

网友:
轴承焊过后就基本上是废掉了,直接磨光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