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sw2017安装问题

楼主(2017-11-03):
如图,sw2017刚安装时出现的问题,baidu后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百度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就继续安装,甭看这些,都唬人的。
你要是不放心SP0,就下载安装SP0.1,SP0安装程序容易出现管理者中断安装,SP0.1修复了这个毛病

网友:
系统问题了,注册表先清理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