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钢板沉孔问题

楼主(2017-11-03):
接到一个工作,在2MM的钢板上钻8个7*90度的沉孔,底孔是3.5,是激光下料的,普通麻花钻个几十块不是上面有毛刺就是下面有毛刺,不耐用。还有不可放冷却防止污染。那个大神有什么好招,换钻头还是磨法要改一下,是用普通钻床搞的。

网友:
麻花钻这样很正常的,侧刃磨损不锋利了,所以毛刺会变多的,换硬质合金钻头会好点的,但是价格也会变化的

网友:
钻头都是要修磨的嘛,磨的好用的时间就长

网友:
有专门的硬质合金倒角钻

楼主:
看来只能买个合金钻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