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圆度

楼主(2017-11-04):
okuma车床用三爪卡盘,液压式,2公斤力,外夹车内圈,内撑车外圆和端面。圆度在0.02MM左右,想控制在1MM以内。问了车床那个人说没办法,三爪卡的变形,加紧力调到最小了。要搞只能换后拉式加6爪夹紧。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给给意见,谢谢

楼主:
0.01mm写错了

网友A:
金属套? 壁厚多少  ?  什么材料 ?  外圆多大? 你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套? 壁厚多少  ?  什么材料 ?  外圆多大? 你都没说

外径85,内孔63。。。。材质GCr15,

楼主:
用圆度仪打的整个零件变形就呈三角形0.02,开车床那个说搞不了,三爪只能车成这样了

网友:
想想办法呗

网友A:
外圆 内孔 留余量  做工装 端面有孔的  螺丝上紧  外圆 内孔 一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 内孔 留余量  做工装 端面有孔的  螺丝上紧  外圆 内孔 一道下

这样两个端面的平行度好像有点难保证

网友B:
平行度好保证的,你把工装夹车床上平面再车一刀。还有就是把卡爪加宽,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两个端面的平行度好像有点难保证

内外圆车的时候  可以在端面上拉一刀   锁紧的螺丝 可以 自己设计 车几个  避开端面  内外圆 留的余量 小一点

网友C:
内撑的爪尽量车削到与圆弧相符,接触面积加大,可以使用扇形爪
给楼主一个大胆的建议,内撑时加大压力,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这个东西也不算是薄壁件吧    1.先去打卡盘跳动。 2.爪子没修好。3.加持力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撑的爪尽量车削到与圆弧相符,接触面积加大,可以使用扇形爪
给楼主一个大胆的建议,内撑时加大压力,可 ...

好建议,谢谢,先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行度好保证的,你把工装夹车床上平面再车一刀。还有就是把卡爪加宽,增加接触面积。

也是个办法

网友D:
控制在1个丝?

网友E:
自车软爪,至内外圆直径,可以解决。

网友F:
国内普通数控车最高加圆精度一丝半至两丝!KND/广数
进口数控车最高能达至半丝左右!三菱机床
圆精度取决于主轴轴承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在1个丝?

是的,日本同样零件可以控制在3U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车软爪,至内外圆直径,可以解决。

现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内普通数控车最高加圆精度一丝半至两丝!KND/广数
进口数控车最高能达至半丝左右!三菱机床
圆精度取决 ...

大喂机床,日本的,精度是没问题的,关键车不出来,机加人说三爪问题

楼主:
有没有实际车过的师傅,三爪车圆度控制在1C以内

网友F:
好机床也是人保养的!建议车一光轴实测下圆度,如果达标那就是装夹具(卡盘)问题!
如果不达标呢?你怎么也调不好的!
13年也曾碰不过同样的问题:三菱机床不论怎么调外圆度超差,公差一丝半以内,椭圆两丝!最后实测是机床精度超差了,厂家来调了两天才调好至半丝以内,中间厂家换了两班人马才搞定(新手不行换老师)
单边11mm的厚度卡盘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G:
车爪就好了,冈本这么好的床子,0.01是没问题的,一般此类工件不是要热处理吗,也可以延长一些一刀出啊,很多人说主轴什么的,晃了了歪了刀都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机床也是人保养的!建议车一光轴实测下圆度,如果达标那就是装夹具(卡盘)问题!
如果不达标呢?你怎么 ...

主轴没问题,打过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爪就好了,冈本这么好的床子,0.01是没问题的,一般此类工件不是要热处理吗,也可以延长一些一刀出啊,很 ...

是的已经调质处理了

网友H:
我们以前做变速箱齿轮的时候都是先盘一下卡爪,也就是曾大接触面然后车出来的完全可以达到要求,提一下我们的都是国产数控车。现在我已经离职好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

自车软爪不行的话,就要做个焊接软爪,做成这样的,然后再自车。

网友I:
实在车不出来 可以联系我 100%达到0.01MM以内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在车不出来 可以联系我 100%达到0.01MM以内圆度

大侠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车软爪不行的话,就要做个焊接软爪,做成这样的,然后再自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以前做变速箱齿轮的时候都是先盘一下卡爪,也就是曾大接触面然后车出来的完全可以达到要求,提一下我们 ...

大侠还在做这行吗

网友:
工件厚度足够,三爪尽量夹紧进在最小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留个联系方式

QQ19842294

网友(2018-08-29):
工装什么样的?能发来看看吗,还是看不懂怎么装夹,内外一道下

网友:
夹紧力大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