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动画怎么才能2个跟着动

楼主(2017-11-04):
如图,我让第一个动,第二个零件也是设置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动的动作,而是到了键玛直接就过去了。哪里操作的不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

是分别驱动吗?
还是驱动一个,另一个随动?没看出来您怎么设置配合的。

网友(点评):
分别驱动的。随动的那个技能暂时还不会

网友:
是哪里操作的不对?

网友:
老铁,你下面那个动画框是怎么弄出来的。就是可以自由设置时间的那个

网友:
没有计算就没有结果,忘记重新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