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接头总成的问题?

楼主(2017-11-04):
我想问的是,如果系统(比如说阀块)上设计了快换接头,那么假如用软管连接的话,是不应该购买带有快换接头(比如公头、或木头)的软管总成呢?

为什么阿里巴巴上只卖快插接头,不卖总成呢?

网友:
可以定做总成,或软管接头转接快速接头

网友(点评):
我觉得用转接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
软管一般是一卷一卷的,毕竟,客户需要的长度不是统一的。自己接管就可以,一定要总成那就属于非标定制了,费用又是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谢谢!没接过,不知怎么接!所以问问!看来好像挺容易,可以自己接?不用像胶管那样需要扣押!

网友:
总成各人所需不同,资金占用不得了,除非财阀企业才吃得销啊.

网友:
需要的话才买,不要可以节省一点资金的

网友:
总成都是自己组装的,就像非标自动化设备,没有买整机的,要自己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