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强度大家是怎么校核

楼主(2017-11-04):
如题,都是小齿轮,模数都是0.3或0.4左右的

网友A:
塑料齿轮就不是齿轮了吗,金属齿轮传动如何校核齿轮,塑料的也一样。因为齿轮传动方式没有任何根本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轮就不是齿轮了吗,金属齿轮传动如何校核齿轮,塑料的也一样。因为齿轮传动方式没有任何根本改变。

。。。别激动啊。。。材料不同,材料不同。。。

网友:
这么小的模数,只能用在玩具上了吧

网友:
你吧材料的物理性能参数改成塑料性能参数就行了,算法还是齿轮的算法。

网友(2017-12-04):
先预估失效形式,然后再校核计算

网友(2020-07-20):
参见这里:
http:
www
.jxzlw.cn/
jixie2/suliaochilun/31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