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泄油口的装配位置

楼主(2017-11-04):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在柱塞泵装配的时候,只要油箱液位高于柱塞泵的安装位置,那么柱塞泵在装配时候泄油口就可以处于柱塞泵最低端呢,还有就是听说柱塞泵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在泄油口加油,这有必要吗

网友:
1.装配要点(1)轴向柱塞泵有2个泄油口,安装时应将高处的泄油口接通往油箱的油管,使其无压漏油,而将低处的泄油口堵死。(2)泵的安装支架要有足够的强度,若管路过长需加装固定支架,以防振动。(3)采用弹性联轴器连接泵与驱动机构时,2根轴的同轴度应控制在0.2 mm以内。(4)必须保证管路及元件清洁,无杂物混入。(5)管路要经过耐压试验合格后才能安装,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2倍;

网友:
“”油箱液位高于柱塞泵的安装位置,那么柱塞泵在装配时候泄油口就可以处于柱塞泵最低端呢”  原理是这样的,但需注意泄油回路的背压,背压大了,出轴油封会漏油。
“柱塞泵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在泄油口加油”  很有必要,不信你可以试一下,泵的寿命会减少。不但第一次要加油,停时间长了也需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