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力的公式怎么算?

楼主(2017-11-04):
百度找的答案有点乱七八糟的,谁可以给个公式及公式的单位?

还有真空发生器的流量怎么选?

网友:
W=P*S*0.0102/U ,W是总吸力,P真空度(kpa),S吸盘面积(cm2/kgf),0.0102每平方厘米每kpa吸力,U安全系数(一般去2.5,和气缸的算法类似。

网友:
管路中的真空是吹出来的,负压一定,密度稳定,流量等用伯努利方程组计算。容器中的真空是抽出来的,密度趋向于零。
伯努利方程是理论公式,在此基础上,工程用经验公式。

网友:
网上给的公式都是理想条件下(密封系统)的数据,F=PA,最基本的算法。
真空系统的选择一般是先确定吸盘规格、大小,确定其容积后,再加上管路容积,由实际真空度和真空形成时间确定真空发生器流量,考虑到系统泄露一般流量要放大。此外,由于不同品牌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也有差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经济型或节能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