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能不能分析一个面的平均应力?

楼主(2017-11-05):
如图

网友:
你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网友:
你这学习CAE的精神值得称赞啊!

网友(点评):
是在夸我么

网友:
但再聊一句,如果想做专业的CAE,还是学习ANSYS等专业分析软件,否则对于很多产品客户会质疑的结果准确度,因为我遇到的客户都是这么个想法啊

网友(点评):
不是专业的,只是对理论结算的补充,时间长了理论都不会算了,就好像打电脑长了,提笔忘字的感觉。想找个输入法~~~~~

楼主:
找到了,但是结果差了一半

网友:
什么叫平均应力,哪本书的概念。不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在那瞎玩啥。

网友(点评):
怎么被封号的自己心里还没有点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