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中数据和motion运动算例数据为什么不同步?

楼主(2017-11-05):
如图,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用SolidWorks作运动算例分析的时候,更改“模型”中数据(比如两者间距)却不能反映到motion“运动算例分析”中,两者并没有同时更新,是本身就是这样还是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网友:
你得重新计算一下吧

网友(点评):
这段文字中的你,指的是楼主吗,楼主在问软件怎么操作呢。你让楼主重新计算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意思就是,重新计算下,simulation的设置要运行以后才能体现出以前的更改,motion不知道估计也是这样。宇宙立方有什么独到见解,不妨说说看

网友A:
楼主需要单击重新计算运动算例,才能让运动仿真插件重新按修正后的尺寸来运动仿真,说白了就是不能光你自己知道改尺寸了,得让软件知道这事。

图中红圈即是重新计算算例按钮

网友(点评):
和我说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点评):
区别大了,没图片人家知道哪个是重新计算算例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单击重新计算运动算例,才能让运动仿真插件重新按修正后的尺寸来运动仿真,说白了就是不能光你自己 ...

谢谢大家的意见,接着这个话题聊,比如我在“模型”里面更改了零件尺寸和两者间距两个参数,再点击运动分析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示框,“是否更新动画”,这个我一直没搞明白,因为不管是我点击“是”、“否”,还是直接点击键盘ESC键,结果就是运动算例中,模型尺寸变了,但是这个两者间的间距始终不变,相当于零件尺寸更新了,配合、位置关系还是老样子,所以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对话框到底是什么意思,反正归根结底,想要的效果就是模型改变了(零部件尺寸,位置关系),运动算例中动画一开始也更新,如何操作,可能是我愚钝,两位刚才给的建议是重新计算一下,试试好像还是一样,位置关系(间距)并没有改变,苦恼

网友(点评):
提示框说的很清楚,点是,意味着动画开头会更新,点否,意味着连动画开头都不更新,所以问题是你更新的哪个位置,是动画开头的位置,还是动画结束时或中间的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接着这个话题聊,比如我在“模型”里面更改了零件尺寸和两者间距两个参数,再点击运动分 ...

为了让大家清楚我的意思,我再传张图片解释一下

网友B:
确实是不更新,生成一个新的算例就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不更新,生成一个新的算例就更新了

是的,重新生成一个算例模型相关更改确实会更新,但是又会面临一个新问题,比如我原来加了很多电机,接触这些,又得重新设置,就是想找到运动算例中设置不变,只更新模型中的更改

网友C(2018-06-15):
有没有解决啊,一样的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2019-02-18):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解决啊,一样的问题,头都大了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我是选择更改模型后直接新建运动算例,我不知道正规操作是如何的,我是野路子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重新计算不会更新结果

网友(2019-09-03):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新的装配关系不会同步到运动算例里去,不管点是还是否都是如此

网友(2020-01-17):
该问题是由于什么导致的?遇到这种问题,只能采取单因素控制,看看影响该因素的原因。一个个的排查。但是多个算例的时候,总是由于其中一个算例的改变,使得整体模型均发生了改变。

网友(2020-04-11):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0-06-14):
软件不智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