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7-11-05):
最近要选一款三相异步电动机,根据负载功率选型,负载功率17.5KW,按理只要在除以电机效率和机械效率就可以了,但算了一下负载扭矩远大于所选电机的额定扭矩,这是怎么个情况,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选电机得根据扭矩来选,扭矩满足使用要求再去看功率,负载加减速阶段需要的力矩算好,只要加减速阶段电机的发热不超标,可充分利用电机过载运行的能力

网友B:
你得配减速机

网友:
  减速机啊。直接用的么。

网友C:
还有你的17.5KW,怎么算来的。是升降么。还是移动?重量   速度  升降或者移动方式。

网友:
缺失减速环节了吗?

网友:
如果不出意外,你的计算是错的

网友:
大扭矩的话就要配速比大一点的减速机了

网友:
或者用大小齿轮减速提高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电机得根据扭矩来选,扭矩满足使用要求再去看功率,负载加减速阶段需要的力矩算好,只要加减速阶段电机的 ...

要知道负载惯量的大小,算出启动所需的扭矩,再算出负载扭矩,根据扭矩选出电机。根据负载功率也选出一个型号的电机,然后取两者之中大的一个。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配减速机

因为有速度要求,减速比不能太大,减速比算进去电机还是需要很大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的17.5KW,怎么算来的。是升降么。还是移动?重量   速度  升降或者移动方式。

旋转负载,绕卷的圆筒,绕卷的力大小700KG,绕满直径1.2m,要求线速度2.5m/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速度要求,减速比不能太大,减速比算进去电机还是需要很大的扭矩

那说明你功率不够啊!扭矩和转速的乘积与功率成正比,你转速够了,扭矩不够,说明功率也不够啊!

网友:
今天是学习了

网友(2017-12-17):
引用 楼主:
因为有速度要求,减速比不能太大,减速比算进去电机还是需要很大的扭矩

那说明你需要很大功率的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