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炉差异?大神请进

楼主(2017-11-05):
小弟最近遇到一件关于热处理炉的问题,请大家给指点指点
    小弟公司做了的产品就是绕一个圆形,然后热处理。
现场加工有两种炉子,一种是普通回火炉,有搅拌风扇。炉壁两边是加热器。
最近引入一种小炉子,密闭空间。没有搅拌风扇。
两种炉子在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时间热处理后,我们产品(圆形的)直径收缩量不一样。
已经排除是测量原因和炉温异常(两者的炉温均有专业机构的检测)。
 各位大神,给点建议,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现在精通热处理的师傅,寥寥无几了。

网友:
硬度的差别呢

网友:
会不会和升温、降温的过程有关?
个人猜测而已

网友:
升温时间,小炉子加热时间短,装炉量少,升温快。

网友:
传热均匀性问题,有搅拌风扇的炉子受热均匀,无搅拌风扇的炉子受热不均匀,这样就出现不同,建议给没有搅拌风扇的添加风扇,不行就淘汰掉。

网友:
材料本身,取样位置都会是问题

网友:
问题描述。。。
收缩量 不同! 哪个收缩量大?前者还是后者?

提建议,你想改变什么?

网友:
关键是你要干啥?淬火还是调质,抑或回火,回火炉能做什么?什么材料,工件材料?尺寸?留量?什么都不知道,你让大家说什么?

网友(2018-02-10):
肯定是温度问题,要么是升温,要么是保温,要么是降温,这三个过程可以一一去跟踪

网友(2018-04-05):
1,工件摆放位置不同的影响 2.装炉量不同的影响 3.炉子里热量转递不同的影响(有风扇和无风扇 主要)4.热电偶与工件位置,不同的炉子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