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圆柱销孔设计为U形孔

楼主(2017-11-05):
如下图所示,为什么连个定位销孔一个为圆孔,另一个确实U形孔,两个孔的公差等级都为H7,如果是为了保证与其配合的两个圆柱销的距离在加工时,造成一定的偏差也能够插入其中,那也只能是保证在垂直方向上的加工偏差,如加工时,两圆柱销水平方向上有偏差不在一垂直线上,即是只有0.05也使两圆柱销难以插入。

各位大侠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吗?

网友:
降低装配时对孔间距尺寸的精度要求

网友:
这样既能保证定位精度,又能减低加工精度。

网友A:
一个园销孔限制后工件只能旋转,那就没有必要再一个圆销孔过定位,U型孔限制旋转即可.
工件加工总有误差,U型销孔就避免因误差导致的无法安装问题.

网友(点评):
虽然知道这回事,但懒癌上身,碰到自己基本上都是双圆销孔,懒得标注U型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园销孔限制后工件只能旋转,那就没有必要再一个圆销孔过定位,U型孔限制旋转即可.
工件加工总有误差,U型 ...

对头,简单说就是防止过约束2个孔定位理论上已经约束多了

网友:
要么配作,要么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园销孔限制后工件只能旋转,那就没有必要再一个圆销孔过定位,U型孔限制旋转即可.
工件加工总有误差,U型 ...

我们以前也是设计的双圆,工差给太小做不出来,给太大就失去两个销孔的意义了

网友:
便于加工和装配

网友:
销控用的是IT7的标准公差值,公差+0/-0.012,销孔间距是50,同样是IT7精度的话,是0.025,上面如果不是长园孔,容易导致销子一个装的上,一个装不上。

网友B:
H7的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012,为什么要这样标注呢?

网友:
看了5和18的尺寸公差,我判断是,对下面的定位销要求高是因为下面垂直移动有要求,上面的U孔是方便加工,又要保证左右不能移动,所以要给公差,配合5的公差,即可达到要求,
有个疑问,宽度两边不加工,5的公差保证不了吧?  这图纸 实际做出来,有问题的

网友:
这是正着

网友C:
没看到U形孔,只看到腰形孔,怎么回事?

网友:
一孔定位一个空调整

网友:
1.在加工中,同时保证两个尺寸的公差是想对困难的。2降低装配的困难.

网友:
个人经验:对孔距比较小的工件可以两个定位销孔都是圆形的。当定位销孔的距离比较大的时候建议把其中一个设计成腰型孔。

网友:
这是夹具设计中很普遍的方法了,为了防止过定位,即同一自由度被限制两次,有时候是采用一圆孔一腰型孔的方式,还有的时候是两个圆孔,但销子采用一圆柱销一菱形销主要就是为了装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的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012,为什么要这样标注呢?

标错了,应该0在下面,+0.012在上面。

网友D:
防止过定位,这是一种很精典的结工艺法,工装夹具里都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止过定位,这是一种很精典的结工艺法,工装夹具里都有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U形孔,只看到腰形孔,怎么回事?

U形,腰型不都一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园销孔限制后工件只能旋转,那就没有必要再一个圆销孔过定位,U型孔限制旋转即可.
工件加工总有误差,U型 ...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