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双击没有反应

楼主(2017-11-06):
如题,昨天还在用SolidWorks,今天早上双击没有反应,按照网上说法打开SolidWorks许可管理程序,是这样的,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没反应,就还原呗,别告诉我,没用一键还原作个备份

网友A:
你这可能是使用30天激活的那种,不行卸载了重新安装被。安装包可以去solidworks机械工程师论坛啊下载。谁也不会安装完一个软件就备份下啊~~~~备份只备份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能是使用30天激活的那种,不行卸载了重新安装被。安装包可以去solidworks机械工程师论坛啊下载。谁也 ...

已经重装过了,效果还是一样的,双击没反应,也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破解成功

网友(点评):
你彻底清除注册表再安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