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图纸是专业的机械图纸

楼主(2017-11-06):
前几天帮客户出了几张图纸,被客户说不专业,请问怎样的图纸是专业图纸,绘图时要都注意什么方面呀?

网友:
首先:标题栏信息不全;
第二:材料信息不全;
第三:缺少公差要求;
第四:缺少形位公差要求;
第五:尺寸缺失。

网友:
剖切符号,倒角标注不专业

网友:
你这个一看起来就不专业,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爽~~~尺寸对错无所谓,少东西无所谓~~~

网友:
蛮好的,他们太挑剔了,已经好过60%的出图师了
不过还有改进的空间,要做到最好就要把2楼说的完善好

网友:
两个64的孔距标法?

网友:
其实我也不是很专业。
我能看出来就这几点:
1.漏标孔大小。
2.视图摆放位置,有点乱来的感觉。
3.尺寸标注位置也是有点乱不整齐。
4.线条粗细,标注线和实体线没明显的差别。一般要求可以参照国家cad制图标准。
5.粗糙度符号就一个其余,没标的全部12.5.估计这是不可能的,例如有公差的地方不可能是12.5的。
新人慢慢积累,不要灰心

网友:
挺好了,我这儿都是这样出图的,。。。。。。。。。

网友:
我猜你这个件是不是应该有粗糙度和同轴度的要求啊

网友:
确实有点不专业
1、三个试图换个方向
2、尺寸应该整齐
3、缺少的就不说了
4、标题栏啥的
5、粗糙度、形位公差啥的

网友:
说句题外话,标注方式不是国标的

网友:
说你不专业,只是给你面子的客气说法而已啦!并没有指出你的具体的毛病出来!图纸是工程师与别人交流的语言,简单、清晰、明了!多留点心眼,多检查就能做好的!加油吧伙计!

网友:
主要还是标题栏太简陋,不专业吧。

网友(点评):
这什么玩意,纸尿裤?

网友:
标题栏和线条估计是说不专业的地方,别的漏标什么的,是出图不细致。

网友:
发错了,哈

网友:
孔大小,公差
倒角
粗糙度
剖面

网友:
    我接触大部分的图纸都是这样的,好的图纸一般都是一些年龄相对较大的人画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小的企业很少对图纸有要求了。对效率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小企业就是扯淡。
刚毕业的时候在加工单位,看到到好多正规企业的图纸,看起来各有不同,但是都非常爽。比如北方重工的图纸就非常好~~~~三一重工的图纸也是非常好,沈飞图纸比较有特色。其他中小单位,比如东方钛业图纸比较好。再小一点的企业,全是垃圾~~~~

网友:
粗糙度我一度怀疑是英制粗糙度...这个粗糙度说难听了我拿吧接近报废的刀也能干出这

个效果,6.4的粗糙度就已经和毛坯没什么区别了,你这个12.8...敬你是条汉子
图框内说明字都跑外面来了
技术要求老老实实放在图纸一角弄整齐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放在中间
左上方应该标准的是试图方向,为什么是空着的
自由公差规格没有给出来就算了
同心度什么不多说,轴颈位置2mm连接强度感人给了+0.02的公差,但是深度却没给公差,

这个我只能猜测组装件其他图你留量了或者就是压根没想到
其他懒得说了....随手画张草图打印出来和同事沟通项目也没这么瞎搞的..

网友:
表达清楚完整的图纸就是专业的,要考虑加工工艺,装配使用要求等

网友:
漏尺寸或布局不合理说明是新手,至于专业不专业,看公差最能看出。
以前的大神标的公差都是H6j7什么鬼的,现在的年青人都是0.02或0.03了,一看是0.02就知道不专业了,是凭经验取的,专业的起码是看到0.012或0.025的样子。是严格按照公差配合取的。

网友:
人家模板做好,一天出100多张图纸,我一天出了一张,再专业的标准有多少人看,现在好的现场操作员不细看图纸,公差靠设备“保证”,人家东西也做出来了,时间长了,你还能坚持吗,现在我也靠模板,一天也能出几十张图纸,与时俱进没有错,刚开始一个教室说,图纸上放轴侧图是对自己图纸没有信心的表现,现实是轴侧图帮助看图,有什么不好

网友:
好多错别字,我的图纸应该也不咋样额

网友:
做机加的工人师傅会很喜欢你的,因为有立体图,省了不少劲

网友:
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啊?

网友:
别的不说,我就说一点,两个内圆90°面清根,

网友:
线条粗线,不是国标视图,从设计的角度来讲,直径70这两尺寸存在设计风险

网友:
确实不专业,尺寸线与尺寸线间隔不一样,一看就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