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充电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11-06):
从优酷上面看到个自己制作充电宝的视频,很简单,一条数据线,一节可充电电池,胶带,就搞定了,电池3.7V。那么问题来了~~1.这样会不会把电池充爆炸?
2.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会不会对手机不好呢?电流大小是不能控制的吧?

网友A:
能冲不代表不会出问题,一般是不会爆炸的,爆炸起来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冲不代表不会出问题,一般是不会爆炸的,爆炸起来不一般

精辟。。。。。。。。。。还是别玩太大了。。

网友:
我认为,只是一节电池能冲的  ,  你的才3.7V ,电脑USB输出都5V了,求搞电的出来解释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安全问题,只是您那一节电池,电压那么低,充电慢不说,就算把电量全部给手机了,能充个30%吗?

网友(点评):
恩恩,倒也是,也就应急用一下吧

网友:
这个太简陋了,肯定不安全。以前用过充电电池,要专门的充电器

网友:
不靠谱啊,起码弄个保护外壳,多装几节电池,弄个充放电芯片...

网友:
没有电路板?

那就多用用,爆炸后告我们一声。

网友(点评):
爆炸了我还有机会告诉你麽。。/笑哭

网友(点评):
炸不死请组织放心.

网友:
可以试试,有相关的视频和教程,不过他们用的电池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一个充电宝,基本原理简单,完善起来比较复杂。
1、升压电路,把3.6到4.2伏的不稳定电压升到5伏,还要保证一定的效率。效率低不划算。
2、充电保护电路,充满后自动停止。
3、放电保护电路,放电完毕强制停止工作,放电电流过大停止工作。
4、电量指示电路
5、待机时电流要小,并能在有负载时自动唤醒。
。。。。。。

有专业芯片出现,DIY一个其实也行。

网友:
18650+BMS,你这只有18650,过流过放欠压过压没有,寿命很低,且容易发热甚至爆炸。淘宝上买个BMS板十几块钱

网友:
一节5号电池电量才7/800的样子   手机电池得2/3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