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后的不锈钢板折弯

楼主(2017-11-06):
请问下大神,这个零件长度1米,U形每个边长度150mm,用12mm后的不锈钢板能够折弯成型吗?

担心的问题:

1、这么厚的不锈钢板能否折弯,如果不行的话Q235A能否折弯

网上查了下说是可以,大概300T的折弯机

2、如果这么厚度的不锈钢折弯,垂直度是否能够保证,是否回弹很严重,能否保压来保证垂直度?

大神们求助啊,急

网友A:
1:没有合适的模具,得定制模具,费用是否承受的了
2:不管你用什么材质,折弯垂直度就很难保证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焊接的,

网友C:
即使便宜的模具也要3000左右了吧,成本没问题吗?
焊接比折弯更容易保证精度

网友D:
控制了折弯弧度后,会不会裂开 ?  这种必须焊接啊,想都不敢想折弯

网友E:
个人感觉:一是板料太厚了,还没见过这么厚的板料折弯呢。二是你这左端伸出来太长了,折的话还得用模具。
建议  一是焊接,二是用角件连。

网友F:
1mm厚的板1米长Q235采用推荐模口需要8吨,12厚的1米长碳钢就是96吨,不锈钢再乘以1.75的系数,就是168吨,基本上220吨就行了,用300吨没问题的.关键是刀具,你这个是深U型,比较麻烦。如果条件允许,修改下设计。

网友G:
1. 折是肯定能折的
2. 折弯上模R角要R12,下模起码V60,这样折下来你的外R角在R24,根据你板厚12来目测你模型的内R太小了,你要考虑离折弯边近的孔会不会被拉变形,看你模型里有4个孔靠的很近,应该会被拉到。
3. 所谓的垂直度能否被保证,要看你的要求多高?两个折弯边上的对应的孔同轴度要求高不高? 可以考虑先折弯再机加工几个要求高的孔
4.在一端高出U型的部分,估算差不多有300mm,做模具时要考虑,要不然上模压下来会干涉到这部分

网友H:
这个我一般选择焊接了,超过6个厚找折弯机都费劲,就算折出来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合适的模具,得定制模具,费用是否承受的了
2:不管你用什么材质,折弯垂直度就很难保证

了解,谢谢,这个确实要磨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焊接的,

焊接后再受力大的情况下,焊缝处是否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便宜的模具也要3000左右了吧,成本没问题吗?
焊接比折弯更容易保证精度

受教了。。如果焊接,受力大的情况下焊缝是否可靠

受力方向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了折弯弧度后,会不会裂开 ?  这种必须焊接啊,想都不敢想折弯

受教了。。如果焊接,受力大的情况下焊缝是否可靠

受力方向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一是板料太厚了,还没见过这么厚的板料折弯呢。二是你这左端伸出来太长了,折的话还得用模具。
...

考虑焊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mm厚的板1米长Q235采用推荐模口需要8吨,12厚的1米长碳钢就是96吨,不锈钢再乘以1.75的系数,就是168吨,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折是肯定能折的
2. 折弯上模R角要R12,下模起码V60,这样折下来你的外R角在R24,根据你板厚12来目测你 ...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一般选择焊接了,超过6个厚找折弯机都费劲,就算折出来效果也不好

嗯嗯,谢谢

网友I:
钣金折弯一般1-6mm,太厚的话就不划算了,下料焊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钣金折弯一般1-6mm,太厚的话就不划算了,下料焊接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J:
有没有见过其他地方有用过这么厚的折弯板?

网友:
焊接最好

网友K:
以前折弯过8个厚的钣金件,基本上公差不能太高,负责很难保证。150mm宽,道具不好进吧。总体来说,如果要求比较高的,用焊接吧,这样成本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见过其他地方有用过这么厚的折弯板?

见过别人用。。只是不晓得人家怎么做到的。。估计是开模

楼主:
是的,考虑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折弯过8个厚的钣金件,基本上公差不能太高,负责很难保证。150mm宽,道具不好进吧。总体来说,如果要求 ...

嗯嗯,谢谢,准备焊接做了

网友(2019-03-18):
建议用焊接的,这么厚的板在折弯时会开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mm厚的板1米长Q235采用推荐模口需要8吨,12厚的1米长碳钢就是96吨,不锈钢再乘以1.75的系数,就是168吨, ...

网友:
300T估计不行,Q235  8个厚长1000折弯都250t 何况你是不锈钢,厚度12,而且比较长。

网友:
看工件两边孔加工好了,折弯后孔有没有同心度要求?

网友:
这种,折弯弧度得很大,不然,折弯那块会撕裂,强度降低。一般这么厚的板,都是拼焊,用折弯刀,下刀槽需要定制,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