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定位采用挡套还是螺纹好?求大牛解析一下。

楼主(2017-11-06):
轴上定位采用挡套还是螺纹好?求大牛解析一下。直接上图

网友:
  个人觉得螺纹配合可以预紧,一般周向力很小我们用轴向挡圈。以前做减速箱,一般定位是隔圈,需要预紧的轴承使用螺纹,还要考虑锁紧防松。

网友:
螺纹的方便安装。

楼主:
踩踩,求大牛出现!

网友:
螺纹很难定位,定位一般用轴肩或者挡圈

网友:
定位挡套会好一点

网友:
没有一种结构就一定比另一种好,不同的结构适合不同的工况,跟受载、刚度、精度、工艺等都有关系。

网友:
第一种是深沟球轴承哪样都可以;第二种是角接触轴承,内外圈都要顶紧,对拧紧力矩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