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换刀问题

楼主(2017-11-06):
有个电主轴的问题请教各位行家,今天机加说有个电主轴换刀出现问题,去了解下,问题是换刀过程中,吹气一直在吹,但是换刀后一直显示刀不到位,用手换时发现吹铁屑的气一直在吹,感觉用手使劲顶着放刀,是不是主轴拉刀的气压太低或者是吹铁屑的气压太大呢?请教哪位师傅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看一下结合锥面光不光滑,有没有杂质。拉刀一般是液压的,看一下液压泵的压力表压力是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结合锥面光不光滑,有没有杂质。拉刀一般是液压的,看一下液压泵的压力表压力是否到位。

刀柄不带锥度的,放刀时,明显感到吹铁屑气压的阻力,是不是拉刀时,那个吹铁屑的气压应该处于关闭状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刀柄不带锥度的,放刀时,明显感到吹铁屑气压的阻力,是不是拉刀时,那个吹铁屑的气压应该处于关闭状态啊 ...

刚刚问了一下我们做电主轴的同事,吹铁屑的的气压一般0.15MPa,拉刀液压6MPa,所以一直吹铁屑对于是否拉紧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问了一下我们做电主轴的同事,吹铁屑的的气压一般0.15MPa,拉刀液压6MPa,所以一直吹铁屑对于是否拉 ...

是的,吹铁屑的气压是1.5,拉刀时的气压是6,应该不影响才对,可是我为什么装刀时感觉的很大的阻力呢,我使劲顶着刀往里装的

网友A:
你把气源断开,上刀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吹铁屑这个问题

网友:
顺便也确认一下传感器是否有故障或者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气源断开,上刀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吹铁屑这个问题

谢谢,已经排除问题了,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