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底板表面需要铣削加工么

楼主(2017-11-06):
机台底板上安装有XYZ模组,其表面需要铣削加工么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概括了。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安装,是什么样的运动的,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网友:
基本上有点要求的设备,几台面都要飞一刀,那是你装配的基准

网友B:
如果是铸造件,直接飞要安装的面,方通焊接件,需要在安装面焊接一块厚钢板,在把钢板飞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铸造件,直接飞要安装的面,方通焊接件,需要在安装面焊接一块厚钢板,在把钢板飞一刀

没有焊接,只是一块钢板也需要加工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概括了。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安装,是什么样的运动的,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就是这样的机台底板,一整块钢板1200*1200*10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不光要铣削还要磨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