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怎样添加类似配合

楼主(2017-11-06):
如图所示,在SolidWorks里怎样给配合呢? 因为这个旋转体的面是有很多面组成的(在模具里提取的),选择相切配合时,只能旋转一个面。凸轮配合也没法选择实体。有没有好办法呢?在建模里配合呢? 我尝试了下路径配合,发现不对劲。路径配合是点和线的配合,但是我这个球头和曲面的接触并不是固定的一个点,随着旋转接触点会变的。
我的模型再motion分析--里添加马达不知道为何不旋转。
谁有时间的话留个邮箱,我给您发模型 帮忙给配一下呗。谢谢

网友:
高级配合里的路径配合,或者机械配合里的凸轮配合

网友(点评):
凸轮没法选择,说曲面不联系,而且那个球体也没法选

网友:
可以利用路径配合,如果想做动力学分析就用motion里的接触

网友:
自己沿着轮廓用样条曲线画一个拉伸,就可以用相切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