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静力分析怎么施加角加速度载荷?

楼主(2017-11-06):
请教一下,谁知道workbench静力分析里面怎么对部件施加角加速度载荷?

网友A:
静力学里怎么出现加速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力学里怎么出现加速度了啊

载荷不变应该就可以等效成静力分析的吧,我就想分析一下在某个角加速度下零件的变形情况

网友(点评):
静力分析的前提是力平衡,即合力为0。。。有加速度情况下,则零件变形有一部分为动能转换而来,静力分析可没速度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载荷不变应该就可以等效成静力分析的吧,我就想分析一下在某个角加速度下零件的变形情况

这个也没关系吧,我就想用静力分析的方法,仿真一下加减速过程零件结构的变形,因此需要把角加速度这个载荷加上去,应该也可以的吧?
(类似于静力分析中也可以让零件有离心力,离心力施加只要给零件一个转速就可以了)

另外 workbench中载荷也有施加线性加速度这种方法的,既然线性加速度可以施加在物体上作为载荷进行静力学仿真,那么角加速度应该也可以,所以我来这里请教怎么施加角加速度这种载荷

楼主:
引用 楼主:
载荷不变应该就可以等效成静力分析的吧,我就想分析一下在某个角加速度下零件的变形情况

或者针对角加速度下零件变形,你有啥好的仿真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