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滚压减速机的分解图品

楼主(2017-11-06):
这个减速机,是根踞哈默纳科的CSD-32-100-2UH,这个减速机的外形尺寸,为无锡的一个客户定做的。我把产品分解开来,让懂谐波的吧友看看我这个减速机的刚性比谐波要大多少?

楼主:
为了推广公司产品,想找几位兼职销售。工资按产品的提成拿。

补充内容 (2017-11-7 07:56):
有这方面意愿的吧友可以来电或加微信来谈。
手机微信同号:1377021275

补充内容 (2017-11-7 08:45):
137702127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推广公司产品,想找几位兼职销售。工资按产品的提成拿。

把你们公司的产品册子发一下啊 qq307001518

网友B:
RV减速器工艺成熟,其多曲轴等工艺难度大,径差子减速器也是RV减速器之改良型即取消曲轴,工艺优良且更成熟与优越,径差子减速器传动比可达无穷大(实用型为单齿差),体积比是谐波减速器之二分一(即等体积模数是谐波减速器二倍),谐波减速器柔性传动,径差子减速器刚性传动,机器人刚性传动运动到位缓冲行程更短且小RV减速器,径差子减速器扭矩大体积小适用于机器人各关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

江苏、盐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们公司的产品册子发一下啊 qq307001518

公司的产品册子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以前主要做石油机械。而且产品专利才批下来,我们都是根踞哈默纳科和帝人的外形尺寸和接口给客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V减速器工艺成熟,其多曲轴等工艺难度大,径差子减速器也是RV减速器之改良型即取消曲轴,工艺优良且更成熟 ...

看了你的介绍,我特意去找了一下径差齿减速器的资料看了一下,不是自吹,径差齿减速器和我这种减速器是没法比的。

网友D:
做工太粗糙了,干嘛不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太粗糙了,干嘛不用线切割

就是中走丝线切割做的,表面做了硬化处理。实物比拍出来好看多了,因为拍的时候放大了,实物其实不大,它就是一个小的减速器用在机器人末端的。

网友:
895467059,qq聊吧,感觉你这问题挺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介绍,我特意去找了一下径差齿减速器的资料看了一下,不是自吹,径差齿减速器和我这种减速器是没 ...

我只想知道径差子减速器能不能消除齿隙

网友E:
总算看懂你这个是什么原理了,不过你这个减速器有几个问题
1.只有一个偏心轴,所以当输入轴高速旋转的时候,动平衡不好
2.不知道你的齿形是不是摆线或者类似的曲线,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会出现同时啮合齿数太少的问题,短时间可能问题不大,但是长时间使用时磨损会很严重,最终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算看懂你这个是什么原理了,不过你这个减速器有几个问题
1.只有一个偏心轴,所以当输入轴高速旋转的时候 ...

总算看到一个懂我这种减速机的行家了。我来解答你的这两个问题:1、输入轴是要做动平衡的,所以高速没问题。2、我这啮合的齿数最少达30%,而且没有柔轮是刚性传动,所以有很多方法把齿面做硬,使它耐磨。有的东西也不能说太多,这东西看似简单,但是我们也研究了十几年了,先从模仿谐波开始,当研究透了谐波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法解决的,就是柔轮的材料。所以我们换了一种思路去研究,总算小有所成。几个客户用下来反应还不错。但我们加工精度上和哈默纳科、帝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知道径差子减速器能不能消除齿隙

径差子减速器不能消除齿隙,但我这种减速器能消除齿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径差子减速器不能消除齿隙,但我这种减速器能消除齿隙。

昨天想了一下,应该可以消除齿隙,不过齿轮传动的话,同时啮合的齿数实在太少,刚性和抗冲击性应该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想了一下,应该可以消除齿隙,不过齿轮传动的话,同时啮合的齿数实在太少,刚性和抗冲击性应该不太行 ...

我们这减速器刚性和抗冲击性、精度都没问题,我们试了有一年多了,有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也不好说太多。

网友F:
顶楼主,期待。要不为你的产品定制台机器人吧
就是专门使用了你的减速机的机器人
成本比日本的有优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楼主,期待。要不为你的产品定制台机器人吧
就是专门使用了你的减速机的机器人
成本比日本的有优势么?

成本是日本人的一半,如果你要用可以免费给你一台试用,用好了再谈钱。

网友G:
感觉跟谐波的错齿运动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跟谐波的错齿运动有点类似

对的,实际上就是错齿运动。区别是谐波是柔性传动,我这种是刚性传动。谐波是对称的这种是偏心的。谐波是双齿差这种是单齿差。结果就是精度和谐波一样但强度是谐波的2~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哪里?

江苏、盐城

网友(2018-01-07):
变位机用过南通振康RV减速机

网友(2018-09-29):
|xiaobing86203发表于 11-06 19:28RV减速器工艺成熟,其多曲轴等工艺难度大,径差子减速器也是RV减速器之改良型即取消曲轴,工艺优良且更成熟与优越,径差子减速器传动比可达无穷大(实用型为单齿差),体积比是谐波减速器之二分一(即等体积模数是谐波减速器二倍),谐波减速器柔性传动,径差子减速器刚性传动,机器人刚性传动运动到位缓冲行程更短且小RV减速器,径差子减速器扭矩大体积小适用于机器人各关节。
径差子说了好几年了,有谁做出实物了吗?到底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