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方圆管夹具方案

楼主(2017-11-06):
这种方圆管怎么做家具,求大神指导!

楼主:
小弟求大神解难

网友A: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666,大神怎么做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大神怎么做夹具

才疏学浅,实在看不懂

网友B:
你要说得详细点,是将圆挤压成方管,还是切割,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得详细点,是将圆挤压成方管,还是切割,还是其他的

用于切割夹具,固定后使用割枪或等离子切割

网友A:
百度下,多了很

网友C:
随便做2个半圆形的仿行夹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多了很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做2个半圆形的仿行夹具就OK了

好的多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管下料机     气缸顶过去对夹

网友:
钢管做家俱很不容易啊,这方面还得多看看北欧的应用技术信息。

网友:
那要看是做什么夹具了?车床加工,还是焊接,或是钻削铣?

网友:
车削可以使用三爪卡盘,四爪卡盘,楼主所描述的是做夹具还是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