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怎么选型的啊

楼主(2017-11-06):
各位大神,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选型怎么计算的啊,在网上找到的都是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计算。异步电机如何选型计算啊,有什么书看看的吗

网友:
谨记这个公式:功率P=扭矩T*转速n/9550,然后再进一步研究

网友:
你说的是计算功率吧?就机械设计上的公式阿P=TN/9550 KW,当然还要算上效率。伺服电机就多了个惯量计算以计算启动扭矩和惯量匹配而已,总体上差不多。。。

楼主:
加入机构都做好了,怎么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
算法一样。就是应用上考虑各自的特性和带不带减速器功能。

网友A:
1.负载的速度求出需要电机转速n
2.负载转到电机上的转矩T,别忘了启动转矩
3.电机的功率P=Tn/9550
乘上个安全系数。查电机样本选个合适的。

网友:
根据你所需输入的量进行匹配

网友(2019-03-11):
帮助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负载的速度求出需要电机转速n
2.负载转到电机上的转矩T,别忘了启动转矩
3.电机的功率P=Tn/9550

你好,想向您请教一下选型的启动转矩怎么选?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A:
1.负载的速度求出需要电机转速n
2.负载转到电机上的转矩T,别忘了启动转矩
3.电机的功率P=Tn/9550

大神 额定扭矩是用T=F*R还是T=J*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