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伞齿轮和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7-11-06):
我现在有2种电机 一种3000转的 一种1500转的 我需要的转速是1500转  那么如果用3000转的电机 我需要配1比2的伞齿轮 如果用1500转的电机 那么我就配1比1的伞齿轮,所以我想问一下 1比2 跟1比1的区别 跟最终输出到丝杠的扭矩有差别吗

网友A:
输出的扭矩跟电机的输出扭矩相关,跟减速比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扭矩跟电机的输出扭矩相关,跟减速比相关

那我这个情况 本来1比1时 丝杠扭矩受到的是2N·m 那现在用1比2的伞齿轮 丝杠扭矩受到多少扭矩呢

网友:
围观, 你的电机功率一样,最终转速一样,我认为理论上扭矩也一样的

网友:
P=F.V=T.W

网友B:
兄弟,你月薪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月薪多少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是1比2的输出力矩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不高 才7K 唉 机械这行不好混啊 之前没解除过电机的产品

楼主:
我已经咨询了相关电机行业的 告诉我是减速比越大 输出扭矩也就越大 理论是扭矩比例相等啊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