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自动下料机构问题

楼主(2017-11-06):
求助,本人新手,想用下面图的装置,放料重量为200公斤,一根圆棒的重量是1公斤,这样的震动器会不会带动整个装置都抖动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有什么好点子吗

网友A:
振动器和机器本体间需做隔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器和机器本体间需做隔振处理

有想过隔振处理,但是想不到点子上,能有啥好建议吗

网友A:
市面上有现成的隔振器,楼主可以先确定需要的隔振效果,然后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现成的隔振器,楼主可以先确定需要的隔振效果,然后选型。

好的,找找看,谢谢

网友B:
看到的回复都是“振动”,这个机构用振动恐怕不合适吧,图上也是说的“往复运动”,只有让中间的管或者料斗做上下活塞式的大幅度低频率运动才能实现出料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的回复都是“振动”,这个运动振动不合适吧,图上也是说的“往复运动”,只有让中间的管或者料斗做上下 ...

是的,现在就是考虑用机器本身振动以达到料从管出来,但问题是现在的条件是,料是圆棒,一根1kg,总共装200kg。重量太大了,振动时候怕太大带动整个机器一起振动是很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的回复都是“振动”,这个机构用振动恐怕不合适吧,图上也是说的“往复运动”,只有让中间的管或者料斗 ...

如果不合适,有什么好下料的装置吗?好像现在市面的都是这种类型的下料装置

网友B:
回复里面提了“执行上下往复运动”的除了料斗,还有一个中间的管,中间的管上下运动,不需要那么大的力了吧,另外请注意,这个运动不是振动

图片里自己就提到了,中间的管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里面提了“执行上下往复运动”的除了料斗,还有一个中间的管,中间的管上下运动,不需要那么大的力了吧 ...

图给的是类似图,想一个震动器带动,如果弄成图的往复运动,怕下一步的工序不能执行,才考虑用震动器的,文字有说明的

网友B:
你的图片是从这本书里截取的吗?多给你截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是从这本书里截取的吗?多给你截几个

这本书也有,不是这里看的,问题是200kg的料,又一根1kg,根据您发的图那些,都不太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给的是类似图,想一个震动器带动,如果弄成图的往复运动,怕下一步的工序不能执行,才考虑用震动器的, ...

这么大这么重的工件,想用振动来实现你的目的,怕是难。
但是要实现管的上下往复运动,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这么重的工件,想用振动来实现你的目的,怕是难。
但是要实现管的上下往复运动,不难吧

管的话,往复运动是可以的,但是下一步工序的距离就限制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本书也有,不是这里看的,问题是200kg的料,又一根1kg,根据您发的图那些,都不太合适

200KG的东西,振动与旋转运动需要的力还是很有区别吧。仅仅实现200KG物体的旋转,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力,哪怕物体是偏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G的东西,振动与旋转运动需要的力还是很有区别吧。仅仅实现200KG物体的旋转,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力,哪 ...

这个确实,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G的东西,振动与旋转运动需要的力还是很有区别吧。仅仅实现200KG物体的旋转,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力,哪 ...

多谢!

网友C:
看了一圈,好像只看到一根1公斤,要放200公斤的料,这料材质是什么?圆多大、长多少?圆棒有没有方向性?易擦花?速度要求?排列出来方向?预计成本多少?     等   。。。。。。

网友D:
这种机构一般用于小件

网友E:
这种是最古老震动送料机构吧,还是水平送料好,这种漏斗式容易卡料,早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圈,好像只看到一根1公斤,要放200公斤的料,这料材质是什么?圆多大、长多少?圆棒有没有方向性?易 ...

化学成品,新能源的材料,24小时不间断的反应,所以需要200公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构一般用于小件

是的,对于送料机构的好像很多都是用于小件的,但是领导要求的要自动化的,在这方面又不给赞助更多的资金,所以很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最古老震动送料机构吧,还是水平送料好,这种漏斗式容易卡料,早就不用了

本来之前考虑的是用机械手的,但是领导老传统,说机械手太贵了,不给用,连核算都不核算就直接否决了,哎,没办法,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是从这本书里截取的吗?多给你截几个

你这书什么名,电子版吧,能传一份吗?

网友:
借个楼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振动盘后面要与直线送料器配合?不能直接到工位吗

网友:
现成的空气弹簧隔振器,充分隔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书什么名,电子版吧,能传一份吗?

《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解》你搜一下这个吧。
之前论坛里有很多人分享的

网友G:
你这个结构的确只能用于小工件。200KG的料,你不妨用阶梯式上料结构,就是类似搓衣板的结构,圆棒上料非常实用。

网友(点评):
这个一看就是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书什么名,电子版吧,能传一份吗?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圈,好像只看到一根1公斤,要放200公斤的料,这料材质是什么?圆多大、长多少?圆棒有没有方向性?易 ...

铝材质,目前暂时还未确定圆棒的尺寸,没方向,不易擦花,速度快一点好,这个快多少还需要其尺寸确定以及皮带轮等确定,目前暂时给不了大概数据,排列出来的方向最好是竖直一列的,预计成本在8万块到12万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最古老震动送料机构吧,还是水平送料好,这种漏斗式容易卡料,早就不用了

水平送料的话,如何使杂乱的料有序的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结构的确只能用于小工件。200KG的料,你不妨用阶梯式上料结构,就是类似搓衣板的结构,圆棒上料非常 ...

这个可以想下,谢谢

网友H:
如果需要震动下料,必须要设计隔振,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务必谨慎。我单位领导想当然的在一料斗上直接装振动器,没有采取隔振措施,结果整个料斗报废,幸好没有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需要震动下料,必须要设计隔振,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务必谨慎。我单位领导想当然的在一料斗上直接 ...

是的,特备是料斗大的话,不加很容易处大问题的,谢谢建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想下,谢谢

12万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话基本还是可以做到的,要外发别人做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需要震动下料,必须要设计隔振,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务必谨慎。我单位领导想当然的在一料斗上直接 ...

那本书的结构都是很久以前的了,这么重根本不可能考虑震动下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本书的结构都是很久以前的了,这么重根本不可能考虑震动下料的。

那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万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话基本还是可以做到的,要外发别人做的话就不好说了。

给被人承包的话,不止这个价格的,所以才想着我们这边的自己搞

网友:
震动不好使,需要大行程的往复运动

网友:
往復運動用平板式面凸輪機構+減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