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深度选择,1.5倍,2倍,多少的合适??

楼主(2017-11-06):
铝合金6061材质,上面把接导轨,铝合金上钻攻M4和M5的螺纹孔。因为以下原因:
1.拆的次数大约2-4次,担心螺纹容易坏;

2.机器对刚性要求高,因此螺纹连接的刚性要求高一些。

因为以上的原因,选择螺纹带钢丝螺套的,就是那种米思米上卖的,想弹簧一样的东西下到孔里。
现在问题来了:

螺纹套长度有1倍,1.5倍,2倍于螺纹直径的,大家都如何选择的?

找了一个铝件加工厂家,脾气比较牛逼的那种,跟我说螺纹套这东西没有用,不实用,巴拉巴拉的一堆。
给我干出来的螺纹套,看了下都是在1倍,1.5倍这个样子,
最牛逼的是,没有去柄,工人师傅们为了安装,直接拿东西把那个柄给敲弯了
工人安装的时候,直接螺钉直接拧进去了。钢丝螺套没有下到底,随着螺钉一起旋转到了底部。

最奇葩的是,工人有的下了螺纹套的螺纹孔拧不进去螺钉,居然拿丝锥重新过了下螺纹套的螺纹???大哥们,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什么情况我也没搞懂??
因此我没敢说话。。。。。。。。。

由于加工厂的人,肥头大耳的,说话特别牛逼,不是特别信任他。

问问大家;

螺纹套有用么?实用不?
螺纹套根据什么选择长度?
我这种情况适合多长的螺纹套?
牛逼的厂家说直接钻攻螺纹,是在忽悠我吗?

网友:
GB/T 24425.1~6--2009

网友:
当然有用,军用航空用了多少年了,近些年才流入民用领域,铝件上用的较多,具体的可以百度一下。具体选用多长的,一来看你母材的厚度,而来看你要求的强度。

网友A:
如果你用6系列铝如果常拆,肯定要用钢丝螺纹套,我为一般长度1.5d,有时候镶钢丝螺纹套的时候螺丝会宁不进去,用丝锥过一下可以的啊,

网友:
不单单可以用钢丝螺套,也可以用自攻螺套,都是加强基材孔强度的。2楼说的没错,是要看你基材孔的深度来确定你选择多长的。长度d指的是安装后的长度,你可以根据深度来自行确定买什么样的。
如果需要的多,可以找我,量少的话,直接某宝上买吧,这样更划算些。

网友:
牙套随着螺丝一起扭到了底部,我想应该是牙套里面的横着的那个东西,装完牙套后,没有敲掉

网友:
工人一般不喜欢使用螺纹套,因为费事,所以都不愿意使用

网友:
铝件上一般不做螺丝孔,钢丝套效果会好一点,但还是建议设计成通孔

网友:
应该有用

网友:
听着怎么都像家里打孔赛的小木块

网友:
有些不专业的厂为了掩盖自己的不专业,就会装作牛逼哄哄。
一般1.5倍即可。

网友:
装这个是要有专用工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6系列铝如果常拆,肯定要用钢丝螺纹套,我为一般长度1.5d,有时候镶钢丝螺纹套的时候螺丝会宁不进 ...

用时感觉螺套不是很紧,螺丝拧出来时连螺套都一起带出来的话,是一开始螺纹孔没开好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时感觉螺套不是很紧,螺丝拧出来时连螺套都一起带出来的话,是一开始螺纹孔没开好的原因吗

肯定是钢丝螺纹套没有镶好,把螺纹套带出来,是不是底孔开大了

网友:
听说螺纹套还能起到防松的效果,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感觉有点这个作用,拧的时候比较把紧

网友:
总之操作加工不规范。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

网友:
可以让供应商做啊,不合格不验收,不过这个事情很有有企业能做到

网友(点评):
量小,哪有那么牛气啊

网友:
自攻螺套更好操作

网友(点评):
好的,我了解一下。

网友:
拧不进去可能是螺套的牙没有完全拧到位?
另外钢丝螺套和自攻螺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其实还是很有用的,但很多时候加工螺纹底孔不规范,导致螺套装上去有的松,有的紧,工人就不愿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