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定位转矩问题

楼主(2017-11-06):
       在永磁步进电机中,即使定子绕组没有激励,也存在电磁转矩,此电磁转矩称之为定位转矩。在设计中经常会遇到步进电机驱动丝杠竖直按装的情况,在没有使用抱闸步进电机的情况下,由于负载原因,步进电机未上电会出现下滑现象,现在就有个定位转矩(步进电机未上电时的转矩)
问题:这个定位转矩与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的关系?有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A:
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网友B:
定位转矩属于磁阻转矩,与上电抱死的保持转矩没有必然关系,通常定位转矩比保持转矩小。磁阻转矩与气隙磁密畸变有关,保持转矩与电流磁通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 ...

要说的是步进电机未上电时的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转矩属于磁阻转矩,与上电抱死的保持转矩没有必然关系,通常定位转矩比保持转矩小。磁阻转矩与气隙磁密 ...

那这个磁阻转矩是否有相关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