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护减速电机的齿轮箱?

楼主(2017-11-06):
减速电机连接摇臂驱动后在90度停下,如何防止突然外力压回原点又不损坏减速电机的齿轮箱呢

网友A:
摇臂跟电机之间用个单向轴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1)过载(过负荷)保护:对于减速电机的过载电流,熔处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要设置切断过载电流的保护装置。通常采用热继电器或断路器的热脱扣器进行过载保护,亦称过负荷热保护‘,热继电器常和接触器、减压起动器或断路器等组装成过负荷热保护装置。  2)缺相保护:于相异步减速电机运行时,由于某种原闽断缺一相而处于两相运行(又称缺相运行或“单相”运行)状态,称为缺相运行或两相运行。为了可靠地保护减速机免于缺相运行,应设置缺相运行保护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过载(过负荷)保护:对于减速电机的过载电流,熔处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要设置切断过载电流的保护装置。通常 ...

人家说的保护减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臂跟电机之间用个单向轴承,不知道行不行?

他这个估计需要反向旋转的,加个单向轴承就不行啦

网友C:
可以考虑加一个扭力限制器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限制装置

网友:
带个抱闸,90°停止后抱住,不要但靠齿轮去限制固定。

网友D:
增加类似棘轮的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臂跟电机之间用个单向轴承,不知道行不行?

正转反转都要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类似棘轮的结构呢?

棘轮的结构也是在考虑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过载(过负荷)保护:对于减速电机的过载电流,熔处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要设置切断过载电流的保护装置。通常 ...

有没有直接点的,可以保护减速电机的齿轮箱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加一个扭力限制器

我也想呀,成本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呀,成本高了

不差钱,装吧

网友:
你换个伺服电机也行,要么就是自行车车飞轮那种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