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的选择

楼主(2017-11-06):
求助各位:轴类零件,材料是20CrMnTi,渗碳淬火硬度55-60HRC
目前磨削使用的砂轮大部分为铬刚玉,60-80粒度的
但磨削效率不高,想在粗、精磨上对砂轮进行划分
求助各位,给一些好的建议,应该遵从什么样的选择原则,
特别是精磨时,希望表面粗糙度能达到0.2,又不想牺牲磨削效率

网友:
  对于淬硬或非淬硬的钢质轧辊选用刚玉砂轮;而冷硬铸铁轧辊、橡胶辊、铜轧辊、花岗石辊子则使用碳化硅砂轮。对不同材质的钢质轧辊还应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刚玉砂轮,才能获得较高的磨削精度和表面质量。

网友:
粗磨是否可用大颗粒的铬刚玉砂轮,
精磨想磨很好,建议用高速磨床加CBN砂轮。

网友:
磨削0.2本身不是很好达到的,不光是砂轮的问题了。

楼主:
考虑过加装CBN砂轮,但我们的数控磨床性能不匹配。
只能从普通砂轮上想办法!
谢谢大家的建议

楼主:
如果精磨时仍选用铬刚玉砂轮,粗糙度想达到0.2,那么在粒度、和砂轮转速上应该有怎样的要求?

网友(2017-12-30):
试试美国诺顿公司的SG磨料砂轮,渗碳钢精磨小心磨削裂纹。

网友(2018-12-15):
我非常讨厌说磨床提高效率,特别是精磨,快常常意味着质量不稳定,你说的粗糙度的问题好解决,就用铬刚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