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传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11-06):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事请教,还望赐教!  众所周知,皮带传动中肯定有张紧装置,那么连接这两个带轮 的皮带一般达到多长后,就有必要在中间设置一个张紧装置!

网友A:
张紧装置主要用于皮带轮大小相差较大,小带轮包角太小时,跟皮带长度关系不大,这是俺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紧装置主要用于皮带轮大小相差较大,小带轮包角太小时,跟皮带长度关系不大,这是俺的理解。

正解

网友:
当你的皮带会出现反松的情况但两端无法进行张紧调节时,也需要加涨紧轮

网友:
另一个思路,除非特殊的皮带很少有做的特别长的,一般需要很长的流水线的时候都是用几节流水线并起来。一般流水线都在两端中的一个做张紧螺丝调节两端距离来张紧,如果实在没把握多加几个也没几个钱,试试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加张紧就像2#说的主要是根据计算传动受力情况,也有辅助放松的要求,多长必须不好说,我是一般稍长就会加。

网友:
我会考虑两个地方
1. 皮带的长度,我们选皮带都是从FA供应商那里选,长度都有标准的,皮带长了,肯定要考虑张紧方式;
2. 传动力,如果传动力比较大,会选择张紧方式,但不一定是涨紧轮,但你如果问传动力多大时需要考虑,我还没计算过,如果是用来传动的,我一般会用,如果是用来输出一个不受力旋转的,我一般用长圆孔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