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杆气缸 会不会因为粉尘缘故磨损

楼主(2017-11-06):
请问一下,双导杆气缸在粉尘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会不会降低寿命,我查了一下资料,说导杆的内表面的粗糙度可以达到0.8um,那么,在粉尘达到几微米的环境中,对导杆运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谢谢!

网友:
当灰尘进入到导杆的缝隙中会导致气缸磨损加快

网友:
肯定有影响啦,粉尘进入就变成了磨粒

网友:
肯定会的,我们批量治具全都坐防护

网友:
密封出现问题势必会导致粉尘的进入

网友:
粉尘进入导杆内时间一长估计会对导杆及导套形成磨损,影响正常导向。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
导杆和活塞杆表面粗糙度专业一点都可以做到0.32um; 采用滚压工艺;杆上可以添加防尘套(皮老虎)进行防尘。

网友:
参观学习的路过,有需要的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2021-07-01):
在比较恶略的工况中,粉尘(灰尘、铁粉、锌粉)等都可能进入气缸内部,先了解所使用的的气缸是否带有防护钢圈,他也是第一道防线,因现有气缸普遍采用自润滑,随着使用频率增加缸体内部会 出现油泥或者杂质颗粒,此类物质对导杆及活塞杆损伤较小,可以忽略,但对缸体内的密封圈及缸体会有较大损伤,密封圈漏气,缸体内部磨损属于常见故障。注意日常气源检查及过滤装置检查,做一定的防护可有效减少故障发生。

网友:
你去看看豪车减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