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厚度怎么定?

楼主(2017-11-06):
请教一下,盲板法兰DIN100 PN16  type05中的 φGmax 的厚度怎么定?还是直接就是平的?有点疑惑!临表涕临,不胜感激!!

网友A:
厚度根据负载而定,受力越大就越厚了

网友B:
1.盲板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标准也是不一样,算是标准性很强的标准件了,主要决定因素有通经、介质、压力等级
2.压力等级不一样厚度不同,还有材料的不同,比如真空食品多用不锈钢。
3.不会是平的,图示应该是简图,都会有密封结构,根据使用环境和介质密封结构也不同,比如CF的盲板一般是铜环密封,有密封刀口

网友C:
做个参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参考哦!

请问中间的Gmax部分是凹进去的还是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盲板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标准也是不一样,算是标准性很强的标准件了,主要决定因素有通经、介质、压力等级 ...

请问中间的Gmax部分是凹进去的还是凸出来的?需要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根据负载而定,受力越大就越厚了

恩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