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17-11-06):
问一下兄弟们,,,数控线切割用的是什么格式编程的

网友:
你设备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数控线切割机床采用的编程格式一般为 3B格式

网友:
  我用的是3B 不过我不会3B ,我都是用CAD画切割线路,转成DXF格式 导入到线切割里面转成 路径。

网友:
我接触过的线切割用的是caxa软件,直接画图,出程序,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