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没有涨紧轮怎么办?

楼主(2017-11-06):
由于空间限制,同步带没办法使用涨紧轮。如果也不能用U型孔,该怎么办?

网友A:
那就设计的时候算好同步带的齿数,这样也可以用,我就这么用过,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设计的时候算好同步带的齿数,这样也可以用,我就这么用过,很紧的

很紧的话装进去比较难。如果精度高,寿命会影响挺大的吧?

网友B:
我拆过雅马哈4轴机器人,看里面好像也没有张紧同步带的,不知道怎么张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紧的话装进去比较难。如果精度高,寿命会影响挺大的吧?

确实比较费劲,但是寿命还好,用了一年多,皮带没换过,后来就不知道了,我买的MISUMI的聚氨酯的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雅马哈4轴机器人,看里面好像也没有张紧同步带的,不知道怎么张紧的

好多机械手臂关节的同步带都不用张紧

网友:
用螺栓调节

网友:
从动轮做成可以调节的

网友:
那我就不用同步带了
要么就想尽办法加涨紧轮

网友C:
从动轮做成螺丝调节的,一边拉,另一边顶,皮带松了以后还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动轮做成螺丝调节的,一边拉,另一边顶,皮带松了以后还可以调。

不能做U孔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啊